MIPI基础-简单介绍

楼主(2022-04-12):
    1.MIPI来源
    MIPI是2003年由ARM,TI等公司成立的联盟,目的是把手机内部的各种接口(摄像头CSI,显示屏DSI,射频/基带接口DigRF等)标准化,从而减少手机设计的复杂程度以及增加设计的灵活性,目前比较成熟的接口应用有DSI(显示接口),和CSI(摄像头接口),都具有比较复杂的协议结构,下图表示某一个SOC可以作为一个CSI的接收器,同时也可以作为一个DSI的输出器,其物理层使用到了D-PHY,目前新的物理层C-PHY也逐渐被采用,我们常说的Camera I2C接口在MIPI中有专门的一个CCI(Camera Control Interface)来对应

    2.MIPI联盟的显示规范标准
DCS(Display Command Set)
    用于显示模块命令模式下的标准化命令集;
    DBI, DPI (Display Bus Interface, Display Pixel Interface)
    DBI:与具有显示控制器和帧缓冲器的显示模块的并行接口。
DPI:与显示模块的并行接口,不带显示控制器或帧缓冲器。
    DSI, CSI (Display Serial Interface, Camera Serial Interface)
DSI:主机处理器与显示模块之间的高速串行接口;
CSI:主机处理器与摄像头模块之间的高速串行接口;
    D-PHY
为DSI和CSI提供物理层通路定义;

CSI和DSI的分层的差不多的

DCS spec: 处理原始图像数据的各种算法模块
DSI/CSI spec:进行数据分割与重组,再根据数据类型产生包头,根据数据内容产生构成包尾的校验序列,之后将包头、数据本身、包尾组合起来,合理分配数据给每一个通道,之后数据经过数模转换进入物理层(D-PHY)传输,接收端在接收到物理层的数据之后,按照之前的逆序解包出原始的数据

D-PHY spec:生成最后的MIPI波形。

    MIPI D-PHY的时钟工作方式类似于DDR的时钟工作方式,一个clock周期内,上升沿和下降沿都采集数据,有High speed (HS)和low power(LP)两种工作方式,HS支持的最大数据传输速率为80Mbps-4.5Gbps,LP模式最大速率到达10Mbps,这两种工作模式会混合在一起工作,有高数据量数据传输时会从LP模式转换为HS模式,当数据传输完毕会从HS模式转换到LP模式,减少功耗,一般使用1对clock lane搭配4对data lane,这里需要10个pin脚

HS高速传输模式:用于传输突发数据,同步传输,信号为差分信号,电平范围为100mV-300mV,传输速度范围为80M-1Gbps,在该模式下传输时,当差分线上正端收到300mV信号,负端收到100mV信号时,此时接收端识别为1,反之为0

LP低功耗模式:用于传输控制指令,异步传输,信号为单端信号,电平范围为0-1.2V,没有用时钟线,时钟是通过两个数据线异或而来的速度小于等于10Mbps,在该模式下传输时,当正端接收到1.2V,负端接收到0V时接收端识别为1,反之识别为0

在HS模式下data与clock lane单端接50ohms电阻,在LP模式下为高阻态,当没有数据时D+,D-都工作在LP的高电平状态,为单端信号,当需要高数据传输时,会经过一定的时序进行的HS模式,HS模式D+,D-是一对差分信号
4.D-PHY两种模式的实现示意图
4.1 HS模式
    下图中左侧为发送数据端,也就是master端,有两个类似于推挽的结构,右侧为差分信号接收端,由两个端接电阻与端接使能信号组成,工作模式为:以差分的D+信号为例,当K2和K4打开之后,电压经过线连接到了端接电阻,当端接使能打开之后,上下两个端接电阻形成回路,这就形成了差分信号正的变化,当K2,K4关闭之后,形成差分信号负的变化,D-由K1和K3控制,是一个相反过程。在HS模式时信号采用差分逻辑,差分信号电压摆幅约为200mV。当处于HS模式时,发射端采用差分驱动模式;当不处于HS模式时,接收端ZID端接(差分输入阻抗100 Ω)要关闭。当在接收端Dp和Dn同时低于VTERM-EN(最大450mV)时,接收端再打开ZID端接。

4.2 LP模式
    与HS模式不同,RX这端不需要端接,是无穷大的,只需要控制TX这端做出相应的变化即可,当需要输出LP的high,即输出1.2V,只需要控制上面的开关打开,则D+为1.2V,当需要控制输出低电平时,则需要将下面的开关打开,从而实现端点电压为低的目的,从而实现电压的高低变化,由于在LP模式下D+和D-为单端信号,所以D+和D-单独控制即可。当处于LP模式时,发射端使用推挽式(Push-Pull)驱动方式,并且斜率可控,以降低EMI的影响;接收端使用非端接且单端的输入电路,在每一路上侦测信号的高低状态,接收端需要有良好的设计以规避毛刺和RF干扰信号。

楼主:
    MIPI 联盟旨在推进移动应用处理器接口的标准化。MIPI 联盟下面有不同的 WorkGroup ,分别定义了一系列的手机内部接口标准,比如摄像头接口 CSI 、显示接口 DSI 、射频接口 DigRF 、麦克风/喇叭接口 SLIMbus 等。而 MIPI CSI-2 (Camera) and MIPI DSI (Display)则是目前业界使用最广的两个 MIPI 接口标准,而这也是和视频传输相关的标准。
MIPI CSI(Camera Serial Interface)是由MIPI联盟下 Camera 工作组指定的接口标准。CSI-2 是 MIPI CSI 第二版,主要由应用层、协议层、物理层组成,最大支持4通道数据传输、单线传输速度高达1Gb/s。
MIPI CSI-2的分层方法有好几种,根据MIPI联盟的规范,CSI-2 可分为5层,如图1所示,分别为:应用层、组包/解包层、底层协议层(Low Level Protocol)、通道管理层和物理层。
名称描述应用层即是处理原始图像数据的各种算法模块组包/解包层负责将数据按照一定的次序,切割成8比特数据。底层协议层为新生成的数据加上包头包尾,形成符合协议要求的数据流。通道管理层将生成的数据流按照一定次序和要求,进行读写管理,输出数据流。物理层生成MIPI最后的信号波形。

    MIPI CSI2的工作模式
    D-PHY有两种传输模式。
    • HS 高速传输模式,用于传输突发数据,同步传输,信号为差分信号,电平范围为100mv-300mv,传输速度范围是80-1000Mbps。在该模式下传输时,当差分线正端收到 1.2V 信号,负端收到 0V信号时,这时接收端识别为 1。反之为0。
    • LP 低功耗模式,用于传输控制指令,异步传输,信号线为单端,电平范围是0-1.2v,没有用时钟线,时钟是通过两个数据线异或而来的,速度只有10Mbps。在该模式下传输时,当正端接收到300m V,负端接收到100m V 时接收端识别为1,反之则识别为0。

楼主:
    .1 MIPI CSI2的长包格式
    MIPI CSI2的长包主要有包头、数据包和包尾三部分构成。而包头又可细分为:数据标识(data identifier)、数据包大小(word count)和错误校验码(ECC)。
其中,数据标识大小为1字节,包含虚拟数据通道号[7:6]和数据类型[5:0]。
数据包大小为2字节,其内容为传送数据的长度,以“字”为单位。
错误校验码大小为1字节,负责对数据包的传输错误进行检查及纠错。
数据包可以传送数据的大小为0~65535字节。
    包尾大小为2字节,是数据负荷的检查和。

5.2 MIPI CSI2的短包格式
    与长包相比,短包没有数据包和包尾。数据标识DI中的数据类型在0x00到0x0F之间。WC字段是短包的数据域,这个数据可由用户定义。ECC采用的是Hamming Code的方式,能对1bit错误进行纠错,2bit错误进行检查。短包只是将长包中的WC的位置作为包的数据域,也就是说,短包每次最多只能发两个字节的数据。和长包一致,同样需要先发LSB,再发MSB。应当注意的是,短包一般是用来发送同步控制信号的,一般不建议使用短包来发送用户数据。

楼主:
    mipi csi-2传输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