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CAD如何设置不同的地网络?

楼主(2022-04-12):
选择的是CAPSYM的GND,Name设置为0时候就可以正常运行。

但是当Name修改为其他时,就会报错地悬空。

所以想请大家指点一下,怎么设置不同的GND网络名,想做两套互相隔离的地网络给隔离器用

网友:
原理图上改完了还要重新生成网络表,然后在PCB这边再执行一下网络表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