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流探头常见的3大类型

楼主(2022-04-12):
电流探针是有源探针,是示波器测量电流的必备附件。有源探头是一个广泛使用的术语,是指需要供电的探头。有源探头具有高输入阻抗和高带宽。它的结构是根据法拉第原理设计的。用来测量导线中干扰电流信号的磁环本质上是一个1匝的变压器。电流探针可以测量流过导线的电流。它分为交流/直流和交流两种,前者可以测量直流和交流电流,后者只能测量交流电流。
电流探头一般分为三类:
柔性探头:这种探头一般只测量交流电流,电流范围可达几千a,缺点是不能测量直流电流,误差大。
低频电流探头:这种探头通过霍尔传感器采集信号。优点是可以测量交流和直流电流,电流范围比较大。缺点是频率稍高时,不能准确采集信号,有时会导致对信号的误判。低频一般用于测量工频信号,类似于50Hz/60Hz的电源,或UPS制造企业。
高频电流探头:该探头由霍尔传感器和磁电传感器组成,完成信号采集。低频部分交由霍尔传感器处理,高频部分交由磁电传感器处理。这就完成了整个频带的覆盖。高频电流探头还可以测量交流和直流电流。它的优点是能够捕获高频电流信号,充分反映信号变化的细节。其缺点是受核心器件瓶颈的限制,电流范围较小。主要用于开关电源设计、电机驱动调试等需要20K以上频率的场合。从带宽的角度来看,至少M级带宽被认为是高频电流探头。pintech品致目前产品有:有源差分探头、示波器探头、高压测试棒、高频电流探头、电流探头、隔离电流探头、高压电表、高压放大器、功率放大器、静电发生器、信号发生器、示波器、万用表、交流电源、直流电源、直流电子负载、耐压测试仪、功率计等多种电子测量仪器。

网友:
电流探头是不是就是供电的探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