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fi的参考地可以和电源参考地共用么?

楼主(2022-04-12):
wifi走表层,纵向,参考第二层。少部分电源走第三层,横向。这样的话,两者都参考第二层,会有串扰等问题么?

网友A:
    肯定不行,电源对射频影响是最大的。严重影响wifi发射接收信号。传输距离上不去。要隔开一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肯定不行,电源对射频影响是最大的。严重影响wifi发射接收信号。传输距离上不去。要隔开一层。

电源的高次谐波会影响到2.4GHz的传导么?

网友B:
    没什么影响,垂直走线已经减少串扰了,同层WIFI跟CPU通讯线保持3W就可以,电源干扰可以通过电容滤掉,WIFI供电口预留多几个电容位置就可以。况且你第二层应该是GND吧。表层走信号第三层走电源中间参考GND,没毛病。

网友C:
    为了这个刚刚注册会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什么影响,垂直走线已经减少串扰了,同层WIFI跟CPU通讯线保持3W就可以,电源干扰可以通过电容滤掉,WIFI供电口预留多几个电容位置就可以。况且你第二层应该是GND吧。表层走信号第三层走电源中间参考GND,没毛病。

    ????????

楼主: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什么影响,垂直走线已经减少串扰了,同层WIFI跟CPU通讯线保持3W就可以,电源干扰可以通过电容滤掉,WIFI供电口预留多几个电容位置就可以。况且你第二层应该是GND吧。表层走信号第三层走电源中间参考GND,没毛病。

????????

    手动点赞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了这个刚刚注册会员

    注册会员为了看那些课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