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9241AEY 的国产替代芯片DP9241

楼主(2022-04-12):
    前面的文章中,小编已经给大家介绍过SI9241了,相信大家对SI9241的性能以及应用都不陌生了。今天小编主要是要给大家详细解剖下作为替代SI9241的DP9241有何优势跟不同。

    DP9241 是一款应用于汽车诊断系统中的单片总线收发器,为汽车诊断系统提供双向串行通信。该收发器既能工作在发射模式,也能工作在接收模式,并且它具有过温、 短路检测功能。

    DP9241芯片采用了8-pin SO封装。能可靠安全的工作在车载温度范围-40度~125度。此外输出端RX可以驱动CMOS或者1xLSTTL负载

    DP9241既能工作在发射模式,也能工作在接收模式,并且它具有过温、短路检测功能。当芯片供电后,K端电压会与内部的VBAT/2 进行比较,如果K端电压小于VBAT/2,那么 RX 端电压被拉到低电平。如果K端电压大于VBAT/2,那么 RX 端电压被拉到高电平。

当收发器处于发射模式时,信号CS必须设置为低电平。当信号CS和TX被设置为低电平时,内部的MOSFET将会打开,将K端电压拉到低电平。当CS设置为高电平时,DP9241处于接收模式,内部的MOSFET被关断,K为高电平,RX也为高电平。当处于过温或者K线短路到VBAT情况下,为了保护器件安全,DP9241会关断输出K,并且FAULT端会给出报警信号。如果想让FAULT端的报警信号复位,可以给CS一个高脉冲。RX,CS及TX端都有一个接到VDD的内部上拉电阻,K端有一个内部下拉电阻,值得注意的是,TX,VBAT或者GND,其中任何一个开路,K输出都是关断的。

    主要特性:

    电压工作范围 6V≤VBAT≤36V

具有超低休眠电流 IBAT(SB)=0.18μA @VDD=0.5V

    关断状态下,具有很小的静态电流 IBAT=110μA @ IDD≦3μA

能兼容 ISO9141

    具有过温预警功能

具有 K 总线短路预警功能

    典型传输速度为200kbaud

应用范围:汽车电子诊断通信

关于DP9241的芯片优势小编就暂且先剖析到这里,各位行业大咖们,如果还要更深入地了解更多关于DP9241的信息,可以通过相关联系方式与小编对接,咱们互相探讨!

网友A:
    超过工作电压会有哪些保护措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超过工作电压会有哪些保护措施。

    在电源处加滤波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