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多余重复skill如何从cadence中去除!!!

楼主(2022-04-12):
    安装完EDA_skill 后又把之前的skill加载了一遍!求教!!!  如何修改配置文件去除无用重复的skill

网友:
    应该只是把之前的菜单重复加载了一遍吧???SKILL应该只加载了一次。

    会写SKILL的话,单独处理菜单即可。

    比如之前写的插入菜单,可以改为检测到之后不再加载。
    或者把加载menu和EDA365的顺序调一下。
    如果重复加载的菜单和EDA365都用的men文件,那就不好弄了(我不会)。
    如果你用的别人的套件和EDA365,那就更没法弄了,除非让两家作者改代码。

    菜单写法有多种,没法用一种方法处理,只能根据实际情况看。

网友:
    Skill 编写的动态菜单重新加载所有的skil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