芯片工作温度问题

楼主(2022-04-13):
现在DC DC的开关频率是800KHZ,板子全输出温度达到100度。芯片厂说是这颗DC的工作开关频率较高导致,有用到到这么高频率的DC的吗?都是怎么解决的,现在UL那边过不了

网友:
    频率高不容易控制损耗,损耗大了自然容易导致温升高,但更高频率的都有,只要热设计到位就不影响过标。

网友:
    频率的提高首先是增加了损耗,直接影响了开关电源的损耗、效率、发热三个核心指标,以降压型Buck电路举例,损耗主要包括三部分:导通损耗、开关损耗和驱动损耗;开关频率对开关损耗和驱动损耗这两种有直接的影响。
加强散热 大面积铺铜
    考虑背散热片吧

网友:
    8MHz DC/DC 都有啊!
    温升高仅跟你设计有关。
换个磁芯没准都能解决温升

网友:
    看看动点sw的波形,是不是震荡的很厉害。

网友:
    电压是多少, 输出功率是多少,没有参数做感性认识

网友:
    高频DC很多,还是在PCB上下功夫

网友:
    电源功率太小,到时发热
还有PCB上要做好散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