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一种二极管单向导通电阻最小?或没有电阻?

楼主(2022-04-13):
    哪一种二极管单向导通电阻最小?或没有电阻?

网友:
    普通硅整流二极管压降大,约0.7到0.8V,优点是耐压高,可以几百伏到一千伏以上

网友:
    肖特基二极管压降较小,一般0.45V到0.6V之间,但缺点耐压不高,一般100V左右,现己做到200到250V左右

网友:
    压降最低的是锗材料做的二极管,一般可达0.3V,但耐压更低,一般在100V以下,电流也不大;
如过想得到电流几A,耐压几十V,压降0.3V的二极管有一个办法,用3AD30、3AD18等老式的锗大功率管C、B极代替,C是二极管正极,B是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