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20自动布线相同网络,不同元器件公用布线重叠,可以吗?

楼主(2022-04-13):
今天用altium Designer自动布线时,发现相同网络,不同元器件的线重叠到一起,有的干脆就共用一根线,或者共用一个过孔,DRC检测也没有问题,请问这种布线可行吗?能正常使用吗?

网友:
DRC是基于网络和规则的,你要是不想让不同元器件的线重叠到一起,就设置对应的规则。

网友:
嗯,是可以的

网友:
自动布线的时候,它将相同网络不同元器件的线重叠,或者共用一条了,这样的PCB上的元器件是正常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