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在ARM板上qt字体会变小?

楼主(2022-04-13):
我编写的程序字体会变小,网上查需要更改环境变量。
export QWS_DISPLAY="LinuxFB:mmWidth95:0"
export QWS_SIZE="800x480"这样设置。
但是改后没有效果,我该如何实现呢?谢谢!

网友:
注意用的字体名称及大小 文件系统里是否存在

网友:
你看看字体库,如果你选的字体在ARM上没有,他就会用板子默认的字体显示。

网友:
可以这样试试,把你要用的字库下载到开发板上,然后把开发板上你不用的字库删掉,这样下次就可以字体大小显示正常了 ,这是TQ210的字库位置 /opt/PDA/lib/font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