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5电路不通信是什么原因?

楼主(2022-04-13):
这个是我设计的485电路。 上电之后,mcu_D/R引脚无论输出高电平还是低电平,D/R引脚一直是高电平,请问是什么原因?

网友:
    应该是MCU_D/R这个IO没法正常拉低,你可以从U5的2pin飞线到地看看电路是否正常

网友:
    光耦的電阻計算並參閱檢查CTR是否符合標準,動作正常。阻值似乎都太大,建議阻伹降低一點,可延長光耦led及npn的壽命。給你參考

网友A:
    那就是光耦问题啦,后面的8.5CA,最好用12CA。

网友:
    驱动电流小,光耦没有完全导通,导致电平没有变化。

网友:
    看一下光耦需要的工作电流设置电阻就可以了。

网友:
    单片机通过一个三极管来驱动光耦。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就是光耦问题啦,后面的8.5CA,最好用12CA。

    电源电压5V, 即使按标准线间压差2~6V, SA8.5CA可以了吧?为何要用 12CA

网友:
    测试一下光耦前后端波形,可以很明显看出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