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生产制作的线路要求有哪些?

楼主(2022-04-13):
PCB生产制作的线路要求有哪些?

网友:
如果小于6mil线宽将不能生产

网友:
最小线距,就是线到线,线到焊盘的距离不小于6mil 从生产角度出发,是越大越好,一般常规在10mil,当然设计有条件的情况下,越大越好此点非常重要,设计一定要考虑。

网友:
如果设计条件许可,设计越大越好,线宽起大,工厂越好生产,良率越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