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单片机驱动负载问题 5V单电源供电 驱动6个4.5V 40mA的负载

楼主(2022-04-13):
各位大神,我刚开始学习单片机,现遇到了一个问题,5V单电源供电,怎么实现用单片机控制驱动6个4.5V,40mA的负载。uLN2003的话,本身的导通压降达到1V,好像也不行。

网友:
安培电流用继电器

网友:
或选用P沟道场效应

网友:
用三极管,冒S管,用继电器。单片机只是控制,只用其输出高电平或者低电平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