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看一下这两个奇怪的电阻,他们的作用是什么?

楼主(2022-04-13):
下图是一款设备的IO口的电路图,主要功能是通过光耦来隔离。奇怪的是下图中10k和1k的的电阻不是并联关系吗?为什么不用一个电阻代替,而要用两个电阻这样连接?谢谢!

网友:
光耦副边两个三极管这样级联,你可以看成是达林顿管。1k那个电阻是在第一个三极管的发射极,构成设计跟随器,第二个三极管在第一个三极管的发射极取信号,第二个三极管构成共射极的OC输出,10k电阻可以认为是基极对地电阻,作用是没有信号时,三极管可靠截止。

网友:
10K的电阻与三极管封装在一起的。1K电阻在外围。

网友:
直接用1K电阻就可以了。

网友:
用独立的三极管加两个电阻,工作安全系数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