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一个寄存器包含多少d触发器

楼主(2022-04-13):
    FPGA一个寄存器包含多少d触发器?

网友:
    一个寄存器指的就是可组成一个D触发器。

网友:
    从寄存数据角度看,锁存器和寄存器的功能是一样的,其区别仅在于锁存器中用电平触发器,而寄存器中用边沿触发器。

网友:
    一个寄存器就是一个触发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