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ANSYS后处理模块的二次开发

楼主(2022-04-13):
ANSYS软件提供了两个后处理器,可以对结果进行时间-历程后处理
和通用后处理。对于相互作用体系地震反应分析,它可以将模拟结果用应力图、等值线(面)、动画等形式输出与转换。其中POST1通用后处理器可用于观察整个模型或模型的一部分在某一时间的模拟结果,可显示结构在地震作用下的应力图和位移变形图;时间—历程后处理器POST26用于检查模型中指定点的分析结果与时间的函数关系,可显示模型上各个节点的各变量的时程曲线。可见,对于大多数的后处理分析我们可以直接使用ANSYS的后处理器。但由于ANSYS是一个通用软件,而对某些特殊领域的后处理分析无能为力或者不是很方便,因而,需要对其进行二次开发,以减轻后处理工作和提高后处理效率。
在相互作用体系地震反应分析中,有时除了关注各物理量时程曲线外,还关心其在结构高度方向的分布(如层间位移、层间剪力、层间加速度反应等)。解决这一问题的二次开发需要结合相互作用体系地震反应分析特点进行。
(1)物理量分析
在地震反应时程分析中,我们对楼层位移时程、加速度时程、柱应力应变时程 、剪力墙应力应变时程比较关心,同时还需要分析层间位移和层间加速度变化。考虑到本文将计算多种工况,本程序对常见的变量编写了后处理程序,具有通用性,极大地提高了后处理效率。
(2) 程序实现
基于上面分析,本程序是通过接口程序调用ANSYS,读入编写的后处理命令流,读取ANSYS计算的结果数据库,生成各变量的结果文件,然后用本程序的后处理模块进行读数绘图处理,进而生成结果图形。

网友:
    程序设计采用文档读写的方式将输入的计算参数插入到用APDL语言进行二次开发的ANSYS计算模块。参数化设计的ANSYS计算模块就可以根据输入的参数进行数值模拟计算。

网友:
    程序对各参数的输入范围都进行了设定,如果用户输入的参数超过了这一设定,系统就会弹出对话框以提醒用户输入错误,需要重新输入。ANSYS程序调用通过菜单方式进行。

网友:
    当ANSYS计算模块运行完毕后,系统会弹出一个消息框提示ANSYS已计算完毕,可以进行后处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