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RM架构的问题

楼主(2022-04-13):
最近刚接触ARM,有几点不明白的地方希望各位大侠能帮助一下。1:这个架构是指内核的结构,还是指芯片的结构?比如我有几块三星的ARM9芯片,都采用同一种内核,比如ARM920t,但是不是一种芯片,那我可不可以认为芯片的架构不一样? 2:我在网上查了些ARM的架构,发现每一种内核都有一种架构,是不是ARM公司就是把这种架构卖给其他公司呀,还是其他的技术? 3:我查了查网上说的大部分就两种架构X86和ARM,那为什么ARM还会有这么多的架构, 4:最后一个问题,我想问一下:如果内核一样,那架构会不会一样?架构不同,应用到芯片中会出现什么不同,架构相同,又有什么其他的相同点呢?

网友:
arm 指的是指令集。

不过这个指令集有很多版本还有扩展指令。arm9 就是指的大版本。arm920t 就是更详细的型号。
不同的版本可能是指令集版本不同,也可能是扩展指令不同。
其次的,ARM cpu 是针对嵌入式等等设计的 CPU ,他的是 SoC 的(System on Chip)有非常高的集成度,比如内存控制器,显示芯片,无线网芯片,存储控制器等等的功能都被塞进了这个芯片里一起封装,不同的型号,这些附加的功能电路也都有区别。

arm 自己不产 CPU ,只卖设计,而且他卖出去的设计,禁止生产公司自己修改设计(只有有限的几个公司被授权可以自己改,比如 apple )。

另外 x86 也有很多型号啊,Intel 那遍地的 i3 、i6 、i7 、详细的还有什么 3770k 、3220 这种型号,你为什么不认为他们是不同的架构呢?

arm 因为用途特殊,所以他的功能性能都是按需定制的,现在消费电子的普及,才让一些通用设计的芯片更加流行,但不同的产品,依然有不同的功能,成本,功耗的要求,这就导致的 arm 有各种不同的芯片。

网友:
    你说的是arm框架的内核不同吧,ARM是框架,内核现在有A7,A9,A15。目前A15性能最强。功耗高,但是性能不错。 a9,a15使用相同的指令集,这只是一种技术,ARM公司只是设计而已 。

网友:
    想看看别人是怎么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