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同轴屏蔽电缆的屏蔽层最好接“干净地”

楼主(2022-04-13):
同轴屏蔽电缆的屏蔽层最好接干净地

网友A:
    干净地指的是啥

网友:
    按楼主所描述,借口地就是所谓的“干净地”。在有接大地的产品中,通常接口地会连接到外壳或大地,在做雷击或静电测试的时候没有影响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干净地指的是啥

“干净地”的解说

网友(2023-08-10):
    干净地不是板子的数字地,那接口地跟单板的数字地区别是什么,接口地是指什么地?

网友(2024-01-10):
    这个太需要了,谢谢老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