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能做的单片机都能做出来吗?

楼主(2022-04-13):
单片机FPGA的区别是什么,FPGA能做的单片机都能做出来吗?

网友:
最大区别是,单片机内部是定死的,但是fpga是可以用软件来让其内部改变排列得到不同内部结构,比如你可以做串口,定时器,移植51内核这些

网友:
单片机有CPU可以“智能”的执行指令,FPGA只是逻辑阵列,需要去组合才能得到“智能”的能力。

网友:
再看看其他人怎么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