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按下键同时接通2路的电路吗?谢谢

楼主(2022-04-13):
有按下键同时接通2路的电路吗?谢谢

网友:
具体一些,机械按键还是电子开关。自锁还是点动都要说明,机械按键比较多。

网友:
硬件电路可以,FPGA也可以,单片机软件控制的话就不是了,但人的眼睛观察不到。

网友:
有双路的按键你试试。就是一个按键四个脚按下左边两脚导通右边两脚也导通,但是左右不通那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