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中元件丝印看不到怎么回事?

楼主(2022-04-13):
请问在哪可以设置参数看得到啊?请高手指点,万分感激啊

网友:
    到图层管理器里面把丝印层打开

网友:
    丝印图可以直接出PDF文件,file,export,pdf,把位号放在元器件丝印框内,加上元件外形丝印,一起导出来。对于字符,allegro有多个层面,比如在component、manufacturing等都有,制板时你要输出gerber文件。
而是否显示要看你输出时丝印层是否添加了这些组下面的字符。如果你只添加了component下的silkscreen,那么输出只有这个...以此类推,之所以分开这么多,是为了出gerber和出装配图方便。

网友:
    那要建零件是将文字建到哪个层面了,如果不是自己建的零件或者其他公司建立的零件,你可以在COLOR里面打开所有属性,找到丝印,然后再用Show element找到其位置,然后按照路径打开就ok了

网友:
    你没设置显示层,在PCB中Display--color dialog 中package geometry中勾选丝印层..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