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基板打不开

楼主(2022-04-13):
请教各位老师,pads基板打不开出现如图提示,软件不兼容怎么样处理,谢谢!

网友:
原因如下:
1.PADS版本低,而文件版本高。
2.打开的是非PADS支持的文件。

能否上传一下PCB文件?

网友:
也有可能是你直接打开了不是pads的设计软件,你可以试试导入文件看看,一般99和AD都是这样

网友(点评):
是啊! 拿CR500的*.pcb也是這樣, 沒檔案,沒真相.

网友:
不一定是pads文件。
方便的话建议上传一下文件,大家帮你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