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arm开发板中的一段程序,为什么给这个数组赋值就直接能用lcd显示了

楼主(2022-04-13):
volatile unsigned short LCD_BUFFER[SCR_YSIZE_TFT][SCR_XSIZE_TFT];

/**************************************************************
TFT LCD全屏填充特定颜色单元或清屏
**************************************************************/
void Lcd_ClearScr( U32 c)
{
unsigned int x,y ;

    for( y = 0 ; y < SCR_YSIZE_TFT ; y++ )
    {
     for( x = 0 ; x < SCR_XSIZE_TFT ; x++ )

   LCD_BUFFER[y][x] = c ;

}在ARM开发板中的一段程序,为什么给这个数组赋值就直接能用lcd显示了,没找到给lcd驱动的字段

网友:
这个数组LCD_BUFFER与LCD的帧缓存相关联
rLCDSADDR1=(((U32)LCD_BUFFER>>22)<<21)|M5D((U32)LCD_BUFFER>>1);
rLCDSADDR2=M5D( ((U32)LCD_BUFFER+(SCR_XSIZE_TFT*LCD_YSIZE_TFT*2))>>1 );

网友:
这样赋值后,lcd缓存就指向了LCD_BUFFER,向LCD_BUFFER这个地址写数据就是向LCD缓存写数据

网友:
实际上就是直接修改framebuffer的内容,就是控制显示的内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