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沿触发器与主从触发器的区别?

楼主(2022-04-13):
    边沿触发器与主从触发器的区别?

网友:
    主从触发器也是上升沿或是下降沿有效,但存在一次变化问题,边沿触发器解决了这个问题,实现了边沿控制。

网友:
    主从触发器和边沿触发器的区别:
  主从JK触发器和边沿JK触发器二者的功能表,逻辑表达式完全一样,方法也一样。
       唯一区别:主从JK触发器出现一次变化现象。

网友:
    主从触发器由主触发器和从触发器组成,且两个触发器的逻辑功能和同步RS触发器的逻辑功能完全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