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原理图图页页码显示问题

楼主(2022-04-13):
如图,原理图边框获取的图页页码不是number而是name,这个要怎么修改?

网友:
    @SHEET  放在第 * 页

网友A:
    第几页和总页码是这款软件的不足,不能很好实现自动更新

网友:
    你可以在工具栏下,打开:更新其他对象,,来刷新当前页和总页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几页和总页码是这款软件的不足,不能很好实现自动更新

这个可以在原理图画完了,统一更改项目的所有边框,不过我现在都问题是@sheet获取的不是123的页码,而是原理图图页的名称,比如power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