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二极管的工作原理是什么?

楼主(2022-04-13):
稳压二极管的工作原理是什么?

网友:
    稳压二极管,英文名:Zener diode,又叫齐纳二极管,是一种用特殊工艺制造而成的面结型硅半导体二极管,它的外形、内部结构与普通二极管相似。

网友:
    稳压二极管伏安特性曲线的正向特性和普通二极管差不多,反向特性是在反向电压低于反向击穿电压时,反向电阻很大,反向漏电流极小。但是,当反向电压临近反向电压的临界值时,反向电流骤然增大,称为击穿,在这一临界击穿点上,反向电阻骤然降至很小值。尽管电流在很大的范围内变化,而二极管两端的电压却基本上稳定在击穿电压附近,从而实现了二极管的稳压功能。

网友:
    稳压二极管的特点就是击穿后,其两端的电压基本保持不变。 这样,当把稳压管接入电路以后,若由于电源电压发生波动,或其它原因造成电路中各点电压变动时,负载两端的电压将基本保持不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