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单片机高低电频检测下图的4.7K上拉电阻可以不要吗?

楼主(2022-04-13):
这里4.7K上拉电阻不是可以不要呢?因为单片机I/O本身就是高电频!

网友:
这个要看你选的单片机IO内是否是OC门了,如果不是可以去掉,如果是则不能去掉,去掉时,你无法检测高电平,而且当你的温控器吸合时,5V对地不就短路了。

网友:
你还要考虑下温控器的灌电流是多大,这两天刚看到讲拉电流和灌电流的东西。

网友:
输出能力强的io可以不用,得考虑io电流。

网友:
你用的什么单片机?内部io口是什么样子的?开漏?高阻态?弱上拉?检测高低电平的话,外面最好加个上拉电阻,然后io口和温控器之间最好串联个限流电阻。

网友:
我不知道你把单片机内部io口配置成什么结构的,防止内部等效上拉电阻太大,导致上拉能力不太够,上拉电阻变小时,缺点就是会导致功耗上升,但优点还是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