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求助,ansys怎样进行悬索桥瞬态动力时程分析?

楼主(2022-04-13):
求助,ansys怎样进行悬索桥瞬态动力时程分析?

网友:
在静力学或者在瞬态里面先进行静力学计算,然后添加疲劳的计算模块(fatiguretool)设置相关的参数以及求解结果后进行疲劳计算即可。

网友:
    注意添加数值的准确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