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请问一下xpedition批量打孔的时候怎么设置可以使过孔无间距紧密排列以及设置所有孔都可以打在焊盘上

楼主(2022-04-13):
大家好,请问一下xpedition批量打孔的时候怎么设置可以使过孔无间距紧密排列以及设置所有孔都可以打在焊盘上

网友:
    Ctrl+Alt+v  快捷键调出批量打过孔的设置界面,

网友A:
    Ctrl+E  调出设置界面,在“过孔和散开” 栏,取消“使用放置边框作为过孔障碍物”;第2步在“对话框”下拉框中找到“焊盘接入”,,这里的设置自己摸索一下就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Ctrl+E  调出设置界面,在“过孔和散开” 栏,取消“使用放置边框作为过孔障碍物”;第2步在“对话框”下拉 ...

    谢谢,我这里ctrl+e调不出,请问大佬这个工具在哪个工具栏里,焊盘接入那个找到了,可以调出,设置无间距打孔的没找到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Ctrl+E  调出设置界面,在“过孔和散开” 栏,取消“使用放置边框作为过孔障碍物”;第2步在“对话框”下拉 ...

谢谢,我这里ctrl+e调不出,请问大佬这个工具在哪个工具栏里,焊盘接入那个找到了,可以调出,设置无间距打孔的没找到

674321513口群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Ctrl+E  调出设置界面,在“过孔和散开” 栏,取消“使用放置边框作为过孔障碍物”;第2步在“对话框”下拉 ...

谢谢,我这里ctrl+e调不出,请问大佬这个工具在哪个工具栏里,焊盘接入那个找到了,可以调出,设置无间距打孔的没找到

674321513口群

好的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