器件断开是什么原因导致

楼主(2022-04-13):
如图,这个器件断开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前期各种调试检验都做了,激光焊接封筒正常使用了6年了,出故障,拆开发现二极管负极断,使用过程中不存在外力撞击。

网友A:
    激光焊接吗

网友B:
    有没有更清晰直接的图片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激光焊接吗

是手工焊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更清晰直接的图片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