升压IC 开关MOS的G极波形

楼主(2022-04-13):
    一张图波形正常,另一张波形不正常,顶部被拉低5V。这个是什么原因造成?改善方法?目前初步发现把C14,C15,C16都去掉就会正常或者 单把C11和C12去掉也会正常。

网友:
    电源是多少, 看起来像电感反灌到电源, 把电源拉高了

网友:
    可能是自举电路产生的正常波形。用双踪示波器的差分方法测量VGS 波形才能说明。单独测VG对地电压也没啥意义

网友:
    像电感反灌到电源, 把电源拉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