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是怎么写入单片机的??

楼主(2022-04-13):
    程序是怎么写入单片机的??

网友:
    现在的单片机一般:
    1.通过USB(需要装上配套驱动)模拟串口,将用KIEL编译后程序写到单片机;
    2.也可直接用串口与PC相连,将用KIEL编译后程序写到单片机;

网友:
    一般是烧录器,或叫编程器;
    不过STC单片机可以用串口下载程序。
    有些可以通过USB转SPI接口下载程序。

网友:
    有的用编程/调试器,比如说各种ARM片 用的VLINK。
    有的用串口直连电脑,比如说STC的片
    有的用并口,比如说老早的89S51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