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FID读卡器能任意读取标签吗?

楼主(2022-04-13):
    RFID读卡器能任意读取标签吗?会不会因此信息被窃取- W5 m# Z, m% i* p6 q

网友:
    理论上读卡器可以读取跟其协议相同的任何标签。

网友:
    为了保护数据安全,会设置标签的访问密码。只有在读卡器发送正确的访问密码时,标签才会响应读卡器的指令。

网友:
    设置标签访问密码,确保了标签不被伪造的读卡器非法获取数据。还有一种更安全的是标签和读卡器的协议都定制(非标准协议,私有协议),标准协议的读卡器无法跟定制协议的标签通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