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选型时需要注意什么?

楼主(2022-04-13):
单片机选型时需要注意什么?

网友:
    选性价比高,经常用到的单片机

网友:
    兼容性。也是一个经典的问题,在选定的MCU脱销或者缺货的情况下,如果不能选择兼容的其他类型MCU,工程就要搁置。选择兼容性好的产品在后期维护中也是有一定优势的。

网友:
    选择易于开发的单片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