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M350如何识别金属化孔和非金属化孔?

楼主(2022-04-13):
表面上,看不出这两个孔,哪个是金属化,哪个是非金属化,如何在cam350里面看他们的属性,区分识别出来呢?
谢谢

楼主:
有人咩 有人咩

网友A:
应该是无法区分的,只有靠说明文字,或者表格。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无法区分的,只有靠说明文字,或者表格。

也不能查看过孔属性么?

网友(2022-06-09):
引用 楼主:
也不能查看过孔属性么?

Gerber 光绘文件,应该不会带有这类属性的。 用户自己根据走线铜皮,或者能大概知道是否金属化。 因为金属化好像都要有铜/走线相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