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管烧坏存在的问题点有哪些?

楼主(2022-04-13):
mos管烧坏存在的问题点有哪些?

网友:
GS耐压不够高是主要原因,另外DS间导通时电流过大也容易烧管子。

网友:
驱动信号也要看看,如果驱动不良,产生驱动振荡,发热过量,也会爆。
但绝大多数都是DS电流过高,或VDS过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