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都说他们的是ARM架构?

楼主(2022-04-13):
ARM与MTK、高通等CPU厂家关系是什么?为什么都说他们的是ARM架构?

网友:
X86采用复杂指令集,ARM则采用精简指令集。arm架构主要用在移动设备上,原因是它的功耗低。
ARM授权相关专利给高通、联发科等CPU厂家使用。这两家都是能够生产SoC芯片的厂商,能够为生产移动设备的厂商省很多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