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16.5 版本里的PSPice改电阻名为什么下面有横线

楼主(2022-04-13):
之前未改是R2,为了标记改成RL1,结果会有横线,怎么能够去掉这个横线

网友:
当你对元器件的标号进行修改后就会有下划线,选中元器件右键user Assigned Reference》unset就可以取消下划线了

网友:
想看看别人是怎么说的

网友:
我有同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