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成电路(ic)究竟属于电子器件还是电子元件?

楼主(2022-04-13):
究竟集成电路(ic)究竟属于电子器件还是电子元件?还是没有明确的定义

网友:
1、电子器件是指在真空、气体或固体中,利用和控制电子运动规律而制成的器件。

2、分为电真空器件、充气管器件和固态电子器件。

3、在模拟电路中作整流、放大、调制、振荡、变频、锁相、控制、相关等作用;在数字电路中作采样、限幅、逻辑、存储、计数、延迟等用。充气管器件主要作整流、稳压和显示之用。

4、电子元件是组成电子产品的基础,了解常用的电子元件的种类、结构、性能并能正确选用是学习、掌握电子技术的基本。

5、常用的电子元件有:电阻、电容、电感、电位器、变压器等,就安装方式而言,目前可分为传统安装(又称通孔装即DIP)和表面安装两大类(即又称SMT或SMD)。

网友:
集成电路属于电子器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