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馈电路的器件摆放

楼主(2022-04-13):
    请教一下如图哪些器件属于反馈器件?哪个器件应该优先靠近第4 Pin?如果能在板子上演示一下该电路的器件摆放就更好了。十分感谢!!!

网友(点评):
電路圖這樣畫是為了電阻對齊和好看,C14像這樣放後面不好拉.

网友:
    R5、R8都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有(R5,R8,C14必須在一齊.)二種擺法: 1.靠近U3, C14靠近pin4.  2.靠近L1, C14最後出線拉到pin4.(FB有電容 ...

    好的,谢谢!

网友(点评):
電容放最後什麼都沒通過是作用變小, 所以靠近或拉給IC都必須是電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