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们,allegro 有没有什么report可以报告没有antipad的Padstack?

楼主(2022-04-13):
如题,我有一个板子上一个直插器件,引脚焊盘封装没有antipad,内层用的负片,结果内层短路了。
请问:allegro 有没有什么report可以报告没有antipad的padstack?
谢谢

网友(点评):
内层用的负片,结果内层短路了。.......就一直說不要用負片了.都檢查的出來,只是你關了.

网友:
https://www.eda365.com/forum.php?mod=viewthread&ordertype=1&tid=351140
这个你参考一下

网友:
还有就是内层没有连接,可能是器件封装没有画好

网友:
不是说负片不会检查的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