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dence 怎么绕线圈?

楼主(2022-04-13):
    怎么走成这种形式?
有哪些需要设置的吗?
    目前想走12mil线宽,12mil间距的一圈线

网友(点评):
少了鐵粉心(又叫磁芯,Core)的孔,

网友:
    启动时要选择Performance L,并勾选 ToolBox

选择Route->Coil Designer

    设置好线宽,间距,起点间距、角度、方向,单击Place即可放在PCB上了

网友:
    优秀,学习到了,3Q

网友A:
    工具箱toolbox里,专门有制作线圈的工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工具箱toolbox里,专门有制作线圈的工具

    就是本站的EDA工具箱吗?可是skill和tool里都没找到。

网友:
    使用AutoCAD繪製彈簧線後再dxf套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