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关于电流和PCB线宽得讨论

楼主(2022-04-13):
先丢一个常用得公式,I=KT0.44A0.75,(K为修正系数,一般覆铜线在内层时取0.024,在外层时取0.048
                     T为最大温升,单位为摄氏度(铜的熔点是1060℃)
                     A为覆铜截面积,单位为平方MIL(不是毫米mm,注意是square mil.)
                     I为容许的最大电流,单位为安培(amp)
这是我能找到得最为广泛得运算方法,那么问题来了:

1.计算表层的线宽时绿油厚度应该有很大影响,在绿油厚度未确定的情况下,表层的线宽是否也应该按照内层线宽来走比较稳妥?
2.按照上面的公式,在温升为10度的情况下,和很多工程师常用的1A电流走40MIL的经验来谈,那么拐点应该在2A,也就是3A以上就不再适用了,这是否有不妥?
3.温升的确定,肯定不能按照铜的熔点和TG值来,那么是否根据IC的结温来估算?
4.走线长度影响阻值,这个在电流和线宽关系中是否对纳入考虑?如何考虑?

求求大哥们教教

网友:
索然有布线的标准和电流的关系
你可以在板子上,尽量把线画粗一点

网友A:
电源线走粗点,能铺铜皮就铺个铜皮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源线走粗点,能铺铜皮就铺个铜皮

手上有个电源模块的项目,因此对线宽敏感,最大输出高达45A了

网友:
在满足安规的情况下尽可能的把铜皮面积加大,铜皮通过焊锡和器件焊盘连接的,热传导系数大于绝大多数散热方式,相同空气接触面积散热效果更好。

网友:
    建议下载一个Saturn公司出的“PCB Toolkit”软件,基于IPC-2152标准。

网友:
    计算载流神器:https://www.eda365.com/article-12-1.html

网友:
    你想的太复杂了,不用考虑这么多   线宽肯定是要满足载流的线宽的 还要留设计余量  只需要考虑宽度长度一般不会影响太多  外面需要开窗 散热,具体换得实测

网友:
引用 楼主:
手上有个电源模块的项目,因此对线宽敏感,最大输出高达45A了

这样的项目不要用经验公式了,误差有可能大到无法收拾。搞个仿真软件帮助设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