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 allegro 规则检查,不检查连通性吗?

楼主(2022-04-13):
allegro的 :quick report >> design rule report(quick report) 不检查连通性吗?
就是有未连接的引脚,好像不回报错误。

网友:
    都是用规则检查找错误的,因为线太多,没法一根一根找问题

网友:
    https://www.eda365.com/forum.php?mod=viewthread&ordertype=1&tid=351140
这个你参考一下

网友:
    未连接的引脚可通过Unconnected Pins报告检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