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改线距的Skill

楼主(2022-04-14):
想开发一个skill “通过框选Clines,弹出修改窗口,输入指定线距后线距Air Gap直接改变”
请各位大佬能否提供一下思路????????

网友A:
    整体思路:针对每个cline seg,重新计算修改间距后的坐标,重新绘制clineseg。

    算坐标应该是最大的计算量了。

    如果是纯直线,还是比较好算的。如果涉及到arc,计算会很麻烦。

    如果还有T点、超短的cline seg,就更难处理了。

    此外,还要考虑cline首尾的处理,可能涉及到交点计算。
    还有对于一条cline包含多段不同线宽或者不同间距,也需要判断并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整体思路:针对每个cline seg,重新计算修改间距后的坐标,重新绘制clineseg。

    算坐标应该是最大的计算量了。

    如果是纯直线,还是比较好算的。如果涉及到arc,计算会很麻烦。

    如果还有T点、超短的cline seg,就更难处理了。

    此外,还要考虑cline首尾的处理,可能涉及到交点计算。
    还有对于一条cline包含多段不同线宽或者不同间距,也需要判断并处理。

    哇哦,我受教了,感谢大佬解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整体思路:针对每个cline seg,重新计算修改间距后的坐标,重新绘制clineseg。

    算坐标应该是最大的计算量了。

    如果是纯直线,还是比较好算的。如果涉及到arc,计算会很麻烦。

    如果还有T点、超短的cline seg,就更难处理了。

    此外,还要考虑cline首尾的处理,可能涉及到交点计算。
    还有对于一条cline包含多段不同线宽或者不同间距,也需要判断并处理。

    麻烦再问一下,如果是只调整一段Cline(一小段一小段)的线距,会不会稍微容易一些?如果不用坐标计算还有没有别的定位间距方法?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整体思路:针对每个cline seg,重新计算修改间距后的坐标,重新绘制clineseg。

    算坐标应该是最大的计算量了。

    如果是纯直线,还是比较好算的。如果涉及到arc,计算会很麻烦。

    如果还有T点、超短的cline seg,就更难处理了。

    此外,还要考虑cline首尾的处理,可能涉及到交点计算。
    还有对于一条cline包含多段不同线宽或者不同间距,也需要判断并处理。

    麻烦再问一下,如果是只调整一段Cline(一小段一小段)的线距,会不会稍微容易一些?如果不用坐标计算还有没有别的定位间距方法?

    我只知道计算坐标,删了重新画,这一种方法。其他方法没见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整体思路:针对每个cline seg,重新计算修改间距后的坐标,重新绘制clineseg。

    算坐标应该是最大的计算量了。

    如果是纯直线,还是比较好算的。如果涉及到arc,计算会很麻烦。

    如果还有T点、超短的cline seg,就更难处理了。

    此外,还要考虑cline首尾的处理,可能涉及到交点计算。
    还有对于一条cline包含多段不同线宽或者不同间距,也需要判断并处理。

    麻烦再问一下,如果是只调整一段Cline(一小段一小段)的线距,会不会稍微容易一些?如果不用坐标计算还有没有别的定位间距方法?

    我只知道计算坐标,删了重新画,这一种方法。其他方法没见过。

    哦哦,好滴,感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整体思路:针对每个cline seg,重新计算修改间距后的坐标,重新绘制clineseg。

    算坐标应该是最大的计算 ...

    获取当前airgap,利用 slide 指令,计算 所需的偏移量
    应该比重新绘制要方便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获取当前airgap,利用 slide 指令,计算 所需的偏移量
    应该比重新绘制要方便

    先修改规则,然后用axlShell("slide") 加cline se坐标 推挤每一段cline seg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先修改规则,然后用axlShell("slide") 加cline se坐标 推挤每一段cline seg吗?

    axlShell("setwindow pcb")
            axlShell("slide")
            axlShell(sprintf(nil,"pick grid %f %f",x,y))
            axlShell(sprintf(nil,"ipick %f %f",car(pxy)*1.0,cadr(pxy)*1.0))
            axlShell("done")
    x y 是 clineseg 的 中点
    pxy 是 clineseg 要移动的相对位置
    这是计算出来的数值

楼主:
引用 网友B:
    axlShell("setwindow pcb")
            axlShell("slide")
            axlShell(sprintf(nil,"pick grid %f %f",x,y))

    学习到了,感谢

网友:
    期待功力大成

网友A:
引用 网友B:
    axlShell("setwindow pcb")
            axlShell("slide")
            axlShell(sprintf(nil,"pick grid %f %f",x,y))

    强!有空根据这个思路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强!有空根据这个思路试试。

    理论上是平行线平推
    定一个基准线,第一根线的中心是起点,中垂线方向,距离基准线 t_airgap 的 坐标是终点(平移 t_airgap - airgap)
           或者也可以根据 axlAirGap 提供的起、始点坐标和 airgap,根据 t_airgap:airgap 这个比例去换算终点的坐标(貌似这个更容易实现)                发现一个问题,airgap显示的是四位小数,坐标显示的是两位(精度2),但实际上都是六位小数,用两位小数的坐标去换算,会有一定的误差
    下一根线的基准线,就是上一根线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理论上是平行线平推
    定一个基准线,第一根线的中心是起点,中垂线方向,距离基准线 t_airgap 的 坐标是 ...

    想法真不错~你那边实现了没?还是现在停留在理论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想法真不错~你那边实现了没?还是现在停留在理论上?

    单根平推原本就有
    就是基于第一种理论

    现在要设计整组平推
    目前还没时间去处理,只是理论基础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想法真不错~你那边实现了没?还是现在停留在理论上?

    单根平推原本就有
    就是基于第一种理论

    现在要设计整组平推
    目前还没时间去处理,只是理论基础

    感觉会遇到很多细节的处理问题,我现在也没时间弄这个。我还是先完善一下我那个重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