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ortel原理图转orcad

楼主(2022-04-14):
请问portel原理图怎么转orcad原理图

网友:
下面我就给各位讲一下,Protel原理图如何转到OrCAD?OrCAD基本操作有哪些?以及注意事项。

一.原理图由Protel到OrCAD的转换

1.把原理图用AD6直接打开

注意:不要用Protel导出,即使是Protel文件也不用导出成AD6的文件

2.在AD6中的项目面板中,选中需要转化的原理图,如图所示:

3.然后点菜单FILE→Save project as….,如图:

4.在弹出的对话框中,选择保存的路径和名字,点确定

注意:保存的类型选择*.dsn

5.在转换过程中会弹出以下对话框:

我们一般选择第二项,保留所有的封装,并给他们不同的定义或名字,勾选选项Remenber the answer and….

点OK

6.用Cadence中的Design Entry CIS打开刚保存过的文件。

或者直接双击刚保存过的文件,直接打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