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自制一款功能固定的红外遥控?

楼主(2022-04-14):
现有自带红外遥控器的家庭影院音响一套,想应用在酒店场景中,即插卡上电以后,音响自动打开并播放。由于音响本身上电以后保持待机状态,必须要通过遥控开关或者主机开关按钮才能是开机状态。因此想自制一款红外发射器,实现功能如下:与音响共用同一套电源;上电以后间隔1秒自动发射打开信号(不需要按键),使音响处于开机状态开始自动播放。想问问各位大神要怎么实现,或者有其他方法吗?

网友:
可以参考下红外开关的设计

网友:
将遥控器开机键两端引出用一时间继电器的常开触点控制。

网友:
1、自制遥控器能控制音响电源的通断
2、遥控器可以学习到原来遥控器的开机编码
3、同时能将学习到的编码,发射出去控制音响
4、原来遥控器的编码,也可以一次性的写入单片机
这样,就能应该可以达到你要求的控制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