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弟请教 pads Layout 9.2 如何将铺铜改为线条,请指教。

楼主(2022-04-14):
小弟请教 pads Layout 9.2 如何将铺铜改为线条,请指教。

网友:
这个问题我也在寻找,看见有人设计成线条了,不明白怎么弄的。

网友:
是不是在设置铺地的时候就设置了?

网友:
请高手指点哈

网友:
个人觉得没什么很大的作用,只是一种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