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elCh=select('sus',Chrom,FitnV),是工具箱问题么?

楼主(2022-04-14):
: P 运行时,总有以下提示:是什么原因啊?是不是工具箱有问题?
SelCh=select('sus',Chrom,FitnV)
 Warning: Function call select invokes inexact match D:\MATLAB7\genetic\select.M.
Warning: Function call sus invokes inexact match D:\MATLAB7\genetic\sus.M.

网友:
你的MATLAB是哪一个版本?工具箱装了吗

网友:
这个是不准确匹配的错误,只要能运行就可以。我的Matlab每次运行Sheffield大学的GA工具箱也会除这个问题,只要能运行就ok

网友:
??? Error using ==> Select
Too many input arguments.

Error in ==> ga_wavenn_bp at 36
     SelCh=select('sus',Chrom,FitnV,GGA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