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FI模块接线问题

楼主(2022-04-14):
我手上有一个WIFI模块ESP-01,这模块需要3.3V供电,而USB转TTL线连接电脑输出的是5V电压,如果我用USB转TTL线把模块与电脑连接,那怎样才能把5V降到3.3V,听说可以通过串口设置3.3V输出的,那具体怎么做呢?新手求助,求大神们解答

网友:
一般USB转TTL的模块都会有5V和3.3V输出的,这个是默认有的啊,实在没有的话那你就要自己焊一块电源板了。还有就是如果你的wifi模块功率不大的话可以直接用单片机供电。串口应该是没办法设置电压的。

网友:
供电还是使用降压模块好一点!

网友:
用个LM1117,5V转3.3V就可以了。